显示器 电源板时常正常

楼主(2011-12-31):
有时正常  有时不正常:不正常情况下,量大电容有电,后面的开关管部分没电.

重要的是有时量下大电容,电又开始正常输出  一切正常后 后面输出正常

网友:
量下大电容有时能好   检查虚汗了没有   加焊下

网友:
换个大得就OK了吧

网友:
换个试下了,那东西好换

网友:
换下试试,先找出问题来。

网友:
换个大电容看看

网友:
换个电容  查查启动电阻有无问题

网友:
450V 的电容  没找到 扔到一边了,修其他东西去了

你说的启动电阻 我很怀疑  谢谢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