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阳K41A刚进系统掉电

楼主(2011-12-31):
邵阳K41A刚进系统掉电,接硬盘进PE快到桌面马上掉电,不接硬盘进PE不掉电,头大,请大家指教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吧

网友:
换硬盘了吗,结果如何。

网友:
硬盘的问题很大

网友:
硬盘 显卡都有可能 建议先换硬盘

网友:
硬盘是好的,换过新的,显卡本来有问题,后来重新做了显卡,故障依旧,以为新卡没做好,重新加焊数次无果,买了新的显卡,故障依旧,后来换适配器OK,原来是可调电源供电不稳,晕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