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病小节

楼主(2011-12-31):
ACER 4520 屏闪,屏红问题
东芝背后的大电容NEC的,会影响不跑CPU 一些故障,是通病
ACER ZG5 bios 坏的比较多
asus 出现在彩色LOGO 是进入音乐画面,一般是有个开关有问题,应该是没供电,也有可能是休眠开关的问题
东芝M系刷BIOS的比较多,过LOGO后白屏一般是BIOS问题
CQ40 Bios资料会影响不开机,不上电,剧说还会影响DC头子上检测脚3.3v 没有,灯不亮
   HPCQ系列一定要用原装适配器才能触发
hp cq40 机型不开机通病解决方案:
近日连续修了几台CQ40的机子,有一台是AMD芯片组独显,现象是单上电池不能触发,单用适配器也不能触发,要装上电池再插上适配器才能触发,但不能亮机,测主板上的待机状态各电压参数均正常,刷BIOS解决。
一台INTEL芯片组的集显是单用电池能触发,单用适配器不能触发,用电池触发后也不能识别适配器,不能充电,单用适配器测主板上待机条件正常,刷BIOS解决。也有其他同行求助结决此故障,也是帮刷BIOS解决。
acer 休眠开关会影响不触发较,好多机型同样也要考虑休眠开样的问题
ASUS华硕A8E 第一次开机正常,断电开机显示LOGO 是彩色的,并挡机,这种故障是华硕内带的娱乐键与开关在一起,一开直接进入娱乐,挡机了直接把开关PWR_SW#跟这个INSTANT_ON#信号接在一起,进入EC就就正常了
ASUS华硕A8J CMOS放一下电就能开机  一般是VCC-RTC供电有问题  C260是南桥内部COMS电路复位,也就是短路点的并联的一只电容,可以不用,但是一旦漏电,就把RTC_RST短路了
东芝M200,M300  CPU下面的NEC大电容问题,更换为6个330就OK
ACER 4520的机子C433的另一端到空槽焊点上的线断了
LDELL 1420 都是短路 都是C113电容坏了 就在网卡附近
dDELL D510\D600等机电池能用,外接电源不能用,是那个FL2靠那个电源头旁边的电感虚了。
IBM 联想 通病TB SHIP H8 SHIP IBM/LENOVO SHIP  容易坏,且 该处易进水腐蚀短路或断路
ASUS AJ8笔记本连续遇到几台开机不显示的机器.都是因为南桥烧坏引起
ECOMPAQ CQ40 其中的一个通病故障:能开机,但键盘灯不停地亮,没显示,电流能上到1.多。解决方法:把内存,电池都拆下,开机键按几下,再装上就没事了
IBM X31,故障:按开机键电源触发,指示灯状态工作正常,故障代码卡显示00,这种一般都是X31通病,要不就是MAX1845坏,无1.2V电压产生,要不就是MAX1845边上那个C683电容坏或性能不良.拆机,先从简单入手,裸板测量,3V,5V正常C683电容无1.2V电压,换上一个同型号的测试,正常!
IBM R61I系列的机子,出现开机掉电的,在掉电后3。3V和5V。1。5V都还有,1。8V没有了。发现多数是显卡后面的电容有短路现象,主要看有没有烧黑
ASUS Z9100图纸.此机不触发有通病换C225
联想Y300 北桥发烫  给内存供电的MAX1715边上F1保险损坏
联想E200   开机死机,多为BIOS刷坏引起的。
联想Y200  跑38不过内存多为BIOS损坏。
联想E390关机死机 南桥问题
联想E390 19V短路一般是电容和二极管击穿
联想E390与E420A外观一样
联想旭日150  CPU供电芯片易虚ADP3205
联想125开机画面死机,大多时南桥虚焊
联想的机器IO易虚
联想的内存接口易虚
联想的机器BIOS爱坏。
联想的机器电源口爱坏
HP的机器不用原装电源 进系统后鼠标乱跑.
康柏1700花屏,多会屏线损引起的。
康柏1800白屏,多为液晶屏的供电保险损坏引起。内存接接口易虚
康柏N800V 自动重启多为散热引起。CPU风扇脏引起。
HP NX 6120、6130,进系统死机,压着可以用,加焊南桥,OK,(通病)
HP DV4000不亮机,压南桥亮,重做,OK
HP NC6000不充电,测充电电感只有1V左右的电压,换MAX1772,故障依旧,发现MAX1772旁边的电阻R1065阻值为0.96千欧,换2欧电阻,OK。
HP DV2000不充电,查充电芯片MAX8725E工作条件,发现10脚无高电平,查电路得知为IO控制,更换IO,OK
HP V3000  北桥易虚。
HPNC6000  CPU供电芯片虚焊'
HP NX5000 不开机维修一例------主板断线 引起CPU供电没有
HP NC4010 不充电  标01C电阻损坏
HPNC 4010  加电掉电 CPU供电MOS管击
T4 cHP DV1000  PC87541V IO易虚,坏
HP DV2000,3000开机不显一般是显卡虚焊,农民工都知道。
HP M2000 南桥爱坏
HP的机器加电不显多为 IO虚焊,IO鼓包
HP的机器公共点19V短路多为滤波电容击穿引起。
康柏X1000的显卡板接口易虚焊
康柏B200 跑乱码,不认内存,都是BIOS的问题。
康博N620C 不过显卡BIOS问题
Hp康柏NC610 电源板易坏:
HP 康柏机器CMOS电池没装和没电会自动开机
HP不过CPU,一般时CPU供电芯片虚焊。
康柏机器I/O和晶振易虚焊
神州优雅 M735T的通病
插上电源,待机3.3V 5V正常,按下开机健没有反映、开机键也没有跳变,COMS电池没有电<记得有几款机型是电池没电也会开不了>..换后一样。BIOS芯片刮后洗后一样,按住BIOS正常。加焊BIOS坐OKK,这个以前有修过两次,也是通病
惠普H541,540和6520S机子,他们的板子相差不多,雷击后最容易坏南桥旁那个Q517的N沟道MOS管,有的网卡、I/O、一起坏有的单独坏,但大多会坏Q517
明基R55 不过内存,电流1.08A ,将新显卡重新加焊故障依旧,原来是时候测试卡走代码都亮了,现在测试卡走0A ,将显卡拆除,上卡故障代码依旧刷BIOSOK
华硕A3V通电无显示,网卡背面的电阻坏了
d520 不开机,电流0.08 一般都是 SN0508073 坏了,没1.0 电压输出.换了都好
SONY CR、SZ系列独显的能跑电流无显示,显卡重做BGA.

网友:
可以看看,没什么大用。现在的学徒都想走近路,像这种直接说问题点的他们都爱,真正碰到跟这个问题确无从下手,没有举一反三的思路,有的电路都看不懂,如果花时间看这些,不如去看看电路,学学电路。

非常赞成你的看法啊,唉。。。。现在的确是这样了

网友:
谢谢楼主 分分分分分!!!!!!!!!

网友:
很牛B的 总结啊

网友:
积累点通病  对修机子也有很大的帮助啊

网友:
很有用   收藏了

网友:
看了下很有用的。。

网友:
借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