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10

楼主(2011-12-31):
昨天客户送过来一台Y510开机不无显,说是断电的时候再开机就不显示啦!我说拆开看看,可是一看CD壳被人用哥俩好粘过,只要拆开壳就报废啦!那个郁闷呀!以前修过这样的机器加焊下显卡就好啦!这个机器电流到0.95没有跳变,请教一下各位高手是显卡的问题吗?

网友:
最好换个改良显卡,修的放心,客户用的也放心

网友:
通知客户换显卡。赚的多,返修率小,用的时间也久

网友:
加焊一下CPU电源管理芯片就可以了 通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