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阳K41 老出BIOS设置错误

楼主(2011-12-31):
昭阳K41 原先是花屏,加焊显卡后,开机显示正常,有时也能进系统,但又时偶尔自动关机,开机老出现,错误信息:NO TPM or TPM has problem       最后还有:ERROR
system configuration Data Write error
接硬盘,进系统就掉电,用U盘进PE有时也掉电,不接硬盘,能进PE不掉电
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是哪的问题

网友:
有点像是南桥问题,是不是没有组装好?

网友:
看看接口,还有就是硬盘,可能是硬盘本身的问题哟   再不就是南桥问题了

网友:
不好意思,我用原装的充电器就能开正常开机使用不掉电了,可还是出现错误信息,帮我看看是何原因。谢谢了

网友:
.BIOS恢复下默认设置看看,

网友:
它这个提示只是笼统地说系统配置错误。没有具体指哪一块。但是从你描述现象看,应该是指显卡配置错误。如果有一样的显卡板,仔细对一下显卡主芯片周边的配置电阻。

网友:
看来应该是显卡的问题,我更换的显卡跟原先不一样。原先的芯片是703,更换的是730。我在windows下刷BIOS提示BIOS文件什么接口不对,不让刷,刷回原先的BIOS(中途刷过BIOS),反而多了一条错误信息,说是设置资料读错误。发现在BIOS内显卡的显存信息不对,由原来的128变成了1080i60

网友:
能告诉我具体怎么看吗,配置电阻怎么样才能正常

网友:
硬盘坏了吧!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硬盘没坏,换了一块还是这样,显卡也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