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硬盘和 IDE口硬盘的转接器好用吗

楼主(2011-12-31):
新出的主板硬盘接口都用串口硬盘,如要配用IDE口硬盘,就要用硬盘转接器来转接才能使用IDE口硬盘。用硬盘转接器后会影响新主板的性能吗,运行速度受影响吗?
硬盘

网友:
肯定有的。

网友:
没有影响那是假的,没有的话那就没有串口盘和并口盘之分了,个人见解,如有不对请指正

网友:
这种东西一个费电 另一个就是增加复杂程度容易出问题

网友:
质量不好的会不稳定,,

网友:
坚持原生就是一步到位,发挥全部性能。

网友:
我正想问这问题,我还是用并口硬盘。想买个串并转换器转做系统盘。不知
行不行。我电脑:865+p4 3.0 512*2

网友:
主板没有串口,如果对硬盘进行串转并,那么速度自然就会大打折扣了,并口根本提供不了那么大会传输速度,就像一辆高档车跑在泥巴路上一样,哪能块的起来

网友:
这个不怎么好用,有些老点的主板好像不支持。

网友:
去年给别人装个一套监控,旧电脑主板没有串口,用新硬盘只好加了一个转接卡,基本感觉不出什么差别后来又拿过几个转接卡,感觉有的稳定性不是很好。

网友:
肯定有影响的

网友:
这些转接卡大部分都是山寨产品,估计不太稳定吧。

网友:
应急使用还是可以的,如果没影响恐怕就不必分串.并口了!

网友:
肯定有,如果就倒个数据还是可以的,打算长期用还是不建议了

网友(2012-02-16):
有些主板上,原来就有,并口硬盘的扩展芯片,这样做同样能用, 所以这种转换的也应该能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