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承运W726T耳机一边没声出?

楼主(2011-12-31):
神舟承运W726T不插耳机时,放歌时两边正常都是有声,但插入耳机后就一边没声出了(耳机是正常的),我量过插孔引脚正常,请问怎样处理?

网友:
重装一个系统试一下

网友:
不关系统的事,因为不用耳机时,用手提本喇叭是正常的,是立体声的,调系统左右分得好清。

网友(点评):
喇叭是立体声的吗

网友:
换耳机座试下。

网友(点评):
没有这种耳机座,量到没问题。

网友:
我上次也遇到过,是里面排线没插好

网友(点评):
如果排线没插好,应该喇叭都没声,同排线可能性不大吧。

网友:
多半是耳机插孔的问题。

网友(2014-04-05):
学习学习 看看大家怎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