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23开机挡LOGO在四分之三处,又返修了。求助大家

楼主(2011-12-31):
三星R23
ATI Radeon X2300的显卡
AMD SB600的南桥
客户送过来的时候是开机挡LOGO
故障现象如图所示

上次先加焊了一下南桥,没有用
然后加焊了一下显卡,好了。
用了一个月,客户又拿过来了。
大家遇到类似的故障吗?

网友(点评):
这个板很容易变形的。。要重做才行

网友:
竟然加焊好的为什么不考虑重新做一下

是的 重新植珠重做 加焊的返修几率很大 还有就是 助焊膏一定要洗干净

网友:
含沙射影 -2 神马都是浮云
李老汉 -5 严禁灌水
长安电脑-北海店 -5 严禁灌水
邹强 -5 严禁灌水
wangfuwei -5
不是国宝的熊猫 -5 神马都是浮云
依然灬8023 -5
肉卷子 -10 严禁灌水
小修本本 -2 严禁灌水

网友(点评):
分 不多就不要灌水啦。。

网友(点评):
有一个人扣了大家不要再扣了。

网友(点评):
这里严禁灌水的

网友:
重新做显卡,或换显卡。

网友:
感觉应该是桥的问题,手里有几个台机的板,全这问题,全是桥的原因,不过有两个板已经无法修复了。

网友:
是桥的问题吧,不行就换一个吧

网友:
直接把显卡拆下来重植一遍应该可以

网友:
可以考虑下重植

加焊能好可以考虑重值

网友:
重植显卡,另将散热风扇改常转

网友:
还是显卡问题,重新值球吧!

网友:
楼主是不是拿疯抢加焊下  好了就好
重植看好不好  不好就换个

网友:
显卡问题哦  你以前不是加焊显卡好了吗a

网友:
遇到过此种情况,重做显卡就可以了,不过得注意点,三星板子太薄了

网友:
点的的时候,可以用手使劲按住显卡,如果有效,就加焊或重植一下嘛。

这个方法在眼前是对你最有帮助的。楼主可以先试试

网友:
这板子只有3层特薄BGA要小心变形啊,我都怕加焊他

网友:
不太好做,我也遇到过一些返修的

网友:
北桥有问题 加焊北桥

网友:
重植显卡,换个北桥。。。。

网友:
换一个南桥,那样比较好,

网友:
不知道的别猜测,我也想知道怎么解决的

网友:
特别特别注意啊。这板薄。很容易变形 。我的上次价汗南桥好了 。最后又返修 。换NB好了

网友:
就南桥的问题   不要重做  直接换掉就OK了

网友:
听说南桥没起振就会挡LOGO

网友:
我遇到个开机连LOGO都看不见的。。灯是亮着的

网友:
重新做显卡,或换显卡

网友:
也可能是显卡周围的元件有问题,工作不良造成。

网友:
此机我曾经加焊过南桥,用不久又返修,换了一个全新南桥,也是用不久返修,后来又加焊过显卡,还是用不久返修,重做显卡,同样是用不久,再加焊北桥,还是一样,后来客户烦躁不修了,本来还想换个全新显卡试试的

网友:
支持你还是换掉吧! 加焊能好了,那就换一个全新的上去吧!。。。

网友:
你这个很经典,如果再换显卡、CPU就更妙了,提议参选2011年度曲折维修大奖。呵呵!

网友:
重植一下吧。还能不能收到钱呢

网友:
既然加焊OK了  可以考虑重植一下  如果重植OK  你要观察一下 在使用中 温度情况  如果温度过高  想办法更换芯片 才是上计啊

网友:
  三星挡LOGO  南桥可能性打点  本人碰到过类似的问题   重植珠应该会好

网友:
会不会是CPU背面的个大黑电容变质啦呀

网友:
A 卡,不是太贵, 实在不行就换一个吧, 重植也没什么意思 的, 该返的还是会返的,

网友:
换个南桥吧  南桥问题

网友:
菜鸟想请教一下为什么会是显卡的问题,显卡会挡LOGO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