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下面图纸

楼主(2011-12-31):
vcc3,vrm_gd,v_fsb_vtt只要其中一个有电压Q44都会导通对不???

网友(点评):
你们只看图不对图进行分析?Vrm_GD这是核心电压好信号(正常时为开路输出,关闭时为短路接地)根本不可能有电压,都是靠 VCC3上拉,而V_FSB_VTT是前端总线电压1.2V左右,能使那个PNP的场管导通?瞎扯~~!

网友:
[VIP7 -10 严禁灌水

网友:
1个正常就导通的话,设计别的电压不就没意义了吗

网友:
要全部都为高电平,Q44才导通的

网友:
是不是跟电流大小有关呀,因为三极管是电流控制元件,3个都有电了,电流就大了,三极管才导通,这样;理解有道理没呀

网友:
两个都是高电平导通

网友:
VRMGD起关键作用,它为高电平时导通,它为低电平时截止

网友A:
楼主是新手吧, 只要一个有电压都能导通

网友B:
有一个电压就导通了,这个很容易看出的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一个电压就导通了,这个很容易看出的吧

那为什么设计另外两个电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新手吧, 只要一个有电压都能导通

那另外设计两个电压的意义何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为什么设计另外两个电压呢

这个问题根本不算是问题,两个电压是电路需要,电路需要的话,3个4个或更多个电压都要加!
举个例:你只不过想买支铅笔而已,为什么你钱包里放几张百元张?事实上你只要其中一张就够钱买了

网友D:
导通个鬼,你们只看图不对图进行分析?Vrm_GD这是核心电压好信号,根本不可能有电压,都是靠 VCC3上拉,而V_FSB_VTT是前端总线电压1.2V左右,能使那个PNP的三级管导通?还有一个你看清楚,V_FSB_VTT那那两个电阻有用料吗?瞎扯~~!

网友(点评):
PNP的场管?有这说法??那个是三极管好不好?这个图是产生VRM_GD的电路,所以说可以不考虑VRM_GD的影响,1.2V经电阻限流后,也足以让Q44导通了

网友:
E极接电,没1.9V的正向偏置电压,三级管处于放大状态,根本无法全部导通,不懂?(我不知道你到底有没有真正学过主板维修,那个Q44是内带电阻的PNP三级管,E极接地,基极电压必须大于发射极1.9V才能导通,如果还有疑问自己先查下资料再来加我的贴)

网友(点评):
谁跟你说三极管偏置电压需要1.9V的??如果是场管我没话说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导通个鬼,你们只看图不对图进行分析?Vrm_GD这是核心电压好信号,根本不可能有电压,都是靠 VCC3上拉,而V ...

哥别去注重我写错了几个字,PNP都标出来了还去研究一个词的错误,还不如仔细看看这种电路吧~~!

网友:
你只要仔细系观察不就行了

网友:
你想一想,如果有一个电压接地(短路了),会不会拉低Q44基极电压?能使Q44导通吗?

网友:
相当于逻辑电路中的与门,三个电压有一个电压为零,Q44的基极就为低电平,Q44不可能导通

网友:
Q44 是N管吧,都写着N了 N-MMBT390(4?),不会有VCC3 R478是空的,看画法VRM_GD也是没电来的

网友:
哇塞 讨论好激烈 我也来 但是我不懂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