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PX AK790GTR USB口不能用成功维修一例,高手看不看无所谓了

楼主(2011-12-31):
今天接到一块SUPX 的AMD主板,客户说U口都不能用,先拿过来看了一下,接上USB鼠标开机后发现
灯不亮,立即查供电。不接USB键盘供电正常,接上就拉低,直接找保险
上图

飞线后供电5V有了,开机接键盘试试,发现有两个口能用了  有两个还是不能用
接着对地打阻值

有俩脚无穷大,仔细看板子没有断线的、USB线直接进南桥,直接上BGA做桥

南桥做完取下板子,加电点板,USB口都不能用了,奶奶的,  直接进BIOS  设置一下
上图

bios设置完成后重启接键盘,键盘指示灯亮了,可以用了,此板维修到此结束。故障成功修复

网友A:
开始2个能用。焊完桥都不能用了。难道CMOS自动屏蔽USB了???

难道此主板默认设置USB是关闭的?少见啊

网友:
嗯嗯,楼主思路很是不错啊

网友:
原来还要软的呀,没想到

网友:
小儿科。。。。

就你牛啊,人家楼主都说高手不用看了,不能低调点啊!不也是个见习的吗

网友B:
问一下楼主。你说的做桥是换桥还是加焊?

网友C:
CMOS放电最笨的方法

反对楼主: 5.0 同意楼主: 0.0
USB不能用和放电没太大关系吧?
你以为是放电好的了

网友:
BIOS怎么设置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始2个能用。焊完桥都不能用了。难道CMOS自动屏蔽USB了???

呵呵,老师,焊桥不下电池?  我老大叫我焊接主板大元件都要拆电池的!

网友:
专业的就是不一样哦。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一下楼主。你说的做桥是换桥还是加焊?

这个一般都是先加焊啊,不行才换桥的

网友D:
是哦 很奇怪 为什么之前能用的做了桥怎么会用不了的  难道BIOS默认是关闭USB的

网友:
USB預設值為停用, 這種主板較少見....

网友:
引用 网友C:
CMOS放电最笨的方法

你不是说,,,,进入CMOS设置吗?

网友:
厉害哪你得收多少钱啊

网友E:
这个一般都是先加焊啊,不行才换桥的

网友:
这个学习了,能用两个就不错了,还做桥,收多少啊?

网友:
我的一台电脑    真奇怪    USB口接鼠标好用    但是接U盘永不了

网友:
还是不错,顶一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个一般都是先加焊啊,不行才换桥的

开始的时候没供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哦 很奇怪 为什么之前能用的做了桥怎么会用不了的  难道BIOS默认是关闭USB的

嗯 有些板子是这样子的,默认USB在DOS下不能用的,很少

网友:
引用 网友F:
开始的时候没供电的

哦,是这样呀

网友:
专业人士,值得信赖。

网友:
少见的主板BIOS默认关闭USB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