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61I插BIOS电池不开机

楼主(2011-12-31):
我昨天接一台IBM R61I的机子,用适配器和电池都不能开机,把机子打开取掉BIOS电池,插上适配器能通电,但不能点亮,并不能正常开关机。只有拔掉适配器才能关电,大家指点下。是哪方面问题

网友:
COMS的电池的电容看看  在就是桥了

网友:
拂泪飞花 -10 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