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MA78GPM-DS2H ATX橙色3.3V对地值只有37

楼主(2011-12-31):
3.3V对地值那么低应该是不正常的吧???本来想找3.3V是连到哪些元件的,但是不知道怎么查过去,有高手可以提供一下思路吗?????

网友:
在线等,希望有高手来看看

网友:
大哥麻烦说清楚点呀~!你现在是不通电吗?

网友:
大哥万能表有吧,查3.3V附近的元器件就OK了,对了有的3.3V对地很低的,100左右

网友:
应该连着下拉电阻 你可以跑先试试 或者找个电路图看看

网友:
主板故障是可以通电,但是不跑马,后来不知道怎么的,自己又能跑马了,一切正常,3.3V对地值还33左右,感觉有点迷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