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3T

楼主(2011-12-31):
有一块精英943T-A2主板,检测代码D3,各项供电正常,北桥做了(南北桥),BIOS也刷了,依然还是D3,看板子后也未发现有断线,真是问题不好找啊.. 这是775BGA座,你们说如果是座坏了,会不会也会跑D3

网友:
你用设备的话可以加焊试.我用一个ASUS也这样D3

网友:
????????不太明白啊

网友:
我也太不明白了

网友:
如果北桥的内存控制器坏了,加焊也没用的,要更换才行.不过这种板子 能修就修下,换桥什么的还是算了 换块二手板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