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问题

楼主(2011-12-31):
今天本来想要自己装一台机器用的,昨天裸板试的时候好好的,正常可以点亮,今天装机箱后点不亮了,上诊断卡,无码,无复位时钟晶振无压差,压过桥,压U,还是不行,U电压正常,桥电压也正常,下关DS 上U只有10欧左右,不上U 60欧。没有思路,高手知道下,没有CPU假负载,CPU是好的,换了6个还是一样。

网友:
什么型号的主板啊

网友:
拿出来还能亮吗 看看背面有没有碰掉电阻

网友:
有两种可能虚焊或者接触不好和人为造成的故障

网友:
也没准是静电把桥烧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