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网本图像上下抖动

楼主(2011-12-31):
故障原因是,客户正常使用中,主板冒烟,后拆机检测发现时屏线烧成一团,造成主板冒烟,主板修好了,但是内屏也损坏,应客户要求,不换内屏了,外接个显示器用,但是发现,外接显示器,图像几秒钟上下抖动一下,大家有遇到过这个问题吗,我感觉北桥芯片出现了问题,毕竟里面集成显示,而且屏线烧成一团,会不会是屏线的原因导致北桥性能不良

网友:
换北桥试试。

网友:
上网本就不好说了,质量太差了,裸板试试看看咋样

网友:
确定显示器没问题吗

网友:
显示器绝对没问题,正准备换北桥看看

网友:
换的怎么样  感觉还是裸先板测试下

网友:
换北桥好了没有啊

网友:
北桥已经换完,故障解决了,看来就是屏线烧成一团造成北桥性能不良,裸板我也测试了下,不进系统不闪屏,进了系统就上下闪屏,换了北桥后,进系统半个小时也不闪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