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坏

楼主(2011-12-31):
   我有一显示器原先在别处可以正常使用。。(旧的)后来更换新的显示器用后。。把那旧的放过几天今天拿来用突然用不了。(接上电按开关电源有看到1秒钟这样的电脑桌面后就暗了黑屏了。。)这是什么原因呢?每次重复按电源开关都是这样看到那么一下就黑了这情况。。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对这维修不了解。。望各位师傅们指点下。。。谢谢!

送维修店维修

网友:
电源是不是接触不良,  如果接触好这种情况你得考虑高压条,灯管,按键这几个方面

网友:
不是 维修的尽量自己不要打开
    你的可能是灯管 或高压板坏了  你没工具也没办法检测

网友:
什么型号的?高压部位有可能高压线圈虚焊了

网友:
灯管或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
请问高压条怎么样才知道是坏的呢?要怎么测呢?谢谢

网友:
品牌是HEDY  型号是L1704 。。

网友:
佩服呀~!啥都不懂也敢搞,找个师傅先学习拆装,换电容,买个电流表改个高压板测灯管。就差不多会了

网友:
先看是不是开关问题!再就是电源后级短路(爆电容或者MOS管)

网友:
楼主的头像是亮点

网友:
灯管老化或高压板!

网友:
能点亮。。好像不是灯管的问题了哦!可能是高压板的问题吧。。但就是不知道怎么测高压板好坏!!请各位高手指点下。。谢谢!

网友:
我觉得是保护  很有可能在高压上

网友:
那要怎么测量高压板的好坏呢?谢谢

网友:
如果没人教,买几本书先看看吧。推荐你《液晶显示器从入门到精通》《完全图解液晶显示器维修教程》。
其中第一本论坛就有下载的PDF版,搜索一下吧。有些东西别人很难几句话就说清楚的。

网友:
先看看电容有没鼓包的,有鼓包的直接换!最后看看高压板上面有没哪个角虚焊的,加焊下就可以了,这样可以搞好一般你这种现象

网友:
我也是菜鸟,基本都是这样搞好的,也有可能是开关问题哦,我也碰到过

网友:
这种现象的一半是灯管或高压板的问题,得先看看板子有没外伤的,再用侧灯管的高压板测灯管是不是好的,剩下的就是高压了。

网友:
高压板  灯管逐个测测。。。测不出代换之

网友:
灯管/高压包/按键/你再看看电源或高压板上有没有鼓包的电容

网友:
你问了也不会修,送去维修吧

网友:
修高压板 150左右 再贵了就不正常了 换的话不会超过200 换灯管可能会200多一点了

网友:
一般都是电容或高压的问题 这是你这款显示器型号的通病! 我经常修!

网友:
应该是电容或高压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受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