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师傅指点

楼主(2011-12-31):
保险烧了 ,拆开后发现大电解鼓了一个,13009坏掉 ,1个100K电阻坏掉 ,找旧件,依次换两个13009,2个100k电阻 ,两个大电解电容,接电后保险又烧了,求各位师傅指点

网友:
为了不引发其它故障,最好修好之前用灯泡做保险,查查开关关呀,再就是哪些百K的瓷片电容。

网友:
别急着上13009,先量一下大电容两端的电压是否相等,另外13009外围电路应该还有坏件。

网友:
整流管查了没?

网友:
先检查有无短路点再说。整流管也要检查一下,包括辅助电压部分。

网友:
没怎么看懂。楼主上图看看

网友:
兄弟:急不得!要仔细的检查每一个元件的,不然很容易放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