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cs25暗屏问题?

楼主(2011-12-31):
机器屏暗,没背光,图像正常,只要关上再打开,就会有上半部的背光显示,而且会闪屏,已换屏和高压,问题依旧,现在考虑是屏线还是9300独显的问题?而且这款sony很奇怪,外接显示器没有输出,开机不能输出到显示器上,必须到windows系统设置扩展桌面,请求解。

网友:
应该是笔记本屏幕与显卡的连接线偶然接触不良所致。
用万用表测排线吧!

网友:
显卡的多些吧~!

网友:
从做显卡试下

网友:
应该是屏线吧

网友:
先量下屏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