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945mdz上CPU就掉电维修实例

楼主(2011-12-31):
前几天客户送来一张七彩虹945mdz主板。说点不亮。接过主板开始维修。上检测卡为自动开机无法关机。根据经验为I/O坏换了个同型号的(8712F-S KXS)故障消失。再点主板(未上CPU)无复位。开始上CPU触发掉电。。再上775假负载不掉电。怀疑在CPU供电处有问题。用假负载测试供电。黑心电压0V,复位电压0V。。。不对核心电压怎么没有出来用手摸CPU电源管理芯片(一个大的为RT8802A晓得为BD-A8 11Q)小芯片怎么烫手呀。于是把他换了(为了安全起见两个芯片一起换)再测试核心供电等等。一测核心供电出来了。开始上CPU。开始跑码。。。

不错 思路清晰 秒杀

网友:
不错!经验丰富,思路很清楚

网友:
秒杀还是需要有备用的配件支持啊,有时候明知道那个坏,就是没办法秒杀

网友:
我也有一块这样问题的板子不知道 是不是这样的问题

网友:
料换了部少,这板收了多少米哦??

网友:
好像没有明确的目的,一个字换。

网友(2012-02-18):
太厉害了,我也想要这样秒杀啊!

网友:
这个看似简单,但也要有分析能力啊!!

网友:
学习了,思路很清楚

网友:
谁有图啊。945CONROE

网友:
看看自己也有个这样的主板

网友(2017-06-05):
掉电的先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