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字电源改装的可行性

楼主(2011-12-31):
本人在以前公司里,用的可调电源都是指针电源,包括在学习的时候,老师都是拿指针式的可调电源授课的。现在自己开店了,上的都是清一色数字,用起来也倒是可以,就是有点别扭,总是没有指针式的直观。再买一个指针电源的话又得小200.。。今天突然想到,可否弄个指针的电流表,串联在数字可调电源的输出端,这样可行的话,那真是完美了!已经订购了两个5A的指针式电流表,请大家探讨下这种改装的可行性以及缺点!

网友:
指针代数字 电流表代换没问题

网友:
可行肯定是可行的了,缺点就是电流表会产生压降

网友:
有想法就是去做,压降是难免的

网友:
东西到了我改上试试,到时候把结果发上来

网友:
肯定是数字的好,时代在进步,科技在发展,总不能又回到原来的老路上去,只是现在做电源的厂质控不佳,有误差也是正常的,用指针有两个误差,一是目视误差,二是实际误差。

网友:
数字化电源的本质在于电源对输出电流/电压的PWM调节是由数字芯片按照一定的数字控制方式和算法产生,这是数字电源的最本质特征,它提供了智能化的适应性与灵活性,具备直接监控、远程故障诊断、故障处理等电源管理功能。仅将电流、电压显示数字的称不上数字电源。显示用指针的方式可以很好的观察电流、电压的变化过程,但精确的读数还是数字显示方式为好。

网友:
表已经改上了,指针的读数比原先数字的读数稍低一点,不过应用正常,看电流停顿回摆都很直观!

网友:
支持,安全最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