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0独显进系统不显示

楼主(2011-12-31):
T400独显进系统不显示
集显可以进系统,用驱动人生打上独显驱动过了滚动条就只亮不显,又可以听到进系统的声音,可以知道系统是进去了,就是不显示,有人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显卡换过了,驱动是一定是对的,其他板是可以显的,就有几块是这样。

网友:
有人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
没有人知道 了

网友:
1,设置BIOS里面的DISPLAY 选项
2,刷BIOS

网友:
开机LOGO几面出来不,

网友:
BIOS是不是设置独立显示了
这板子显卡容易坏啊
注意下哦

网友:
这个要在BIOS里面调一下的

网友:
第3方驱动在有的机器上会出现不显示暗屏等现象,你上官网去打下驱动看看,不行就刷BIOS,查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