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不认usb 困惑中

楼主(2011-12-31):
  今天接到一个宏基5570    插上usb鼠标   u盘  都不认   ,,拆机测有5 v    但是插上鼠标  u盘 灯都不亮,,现在好困惑 ,,到底干不干南桥呢 ??  个个阻值都正常  。。。  求各位给点小小的意见     谢谢 ,。、。。。。。。。。。。。

网友:
灯不亮供电有问题

网友:
但是有5v供电   ,,,一插u盘  主板上电压正常   ,,u盘上的电压就变得好低。。。。

网友:
不一定要取下来,加焊下也可

网友:
好吧  我试试

网友:
  呵~~我遇见一台HP的,只能读U盘,不能读移动硬盘,,换了系统OK

网友:
有图的话先 查一下南桥的USB的相关信号

网友:
干南桥不行就看图纸检查各个信号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