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NF6G不开机改电路修复

楼主(2011-12-31):
华擎NF6G点开关不开机,但强制短接绿线跑码运行正常,跑线路发现开关针一路跑到单桥里,一路跑到U17门电路的第14脚,12脚是输出脚,但没接到PSON绿线的控制管Q34上,反跑Q34的控制级线路发现直接到桥里去了,IO开机电路上的电阻R26R27也没使用,那证明这板是桥直接开机。
怎么办呢?灵光一现,既然有一组到与门电路,是否可以用门电路来参与开机呢,马上动手从12PIN飞线到Q34G极,按开关,板启动了但马上又掉电,难道这方法行不通或者有地方短路了?再用强制开机法来测试,短接绿线后再断开主板也不掉电正常跑码运行,那说明主板因该是没有短路的,分析桥内部只是+3VSB开机这部分电路有问题,正常后+3V供电来接管这部分没问题。
那为什么用门电路来先开机会掉电呢?经分析,门电路开机这个步骤是正确的,但开机后由桥的正常供给拉低PSON开关管的电压估计被门电路这端给拉低了,所以又掉电了。实践证明一切,找了个COMS电池电路上常用的三只脚的二极管负端接绿线开关管G级,正端接门电路12脚,这样门电路端就不会有反相电压。
接好后开机正常了,不再掉电,强制关机也正常了,只是时间快速了一点,没有了正常时的延时

网友:
高手,事实证明只要肯思考,很多问题还是可以解决的

网友:
电子功底很扎实哦

网友:
楼主  ATX  12PIN 不是 -12V么 ? 是不是写错了吖 应该是 14PIN 吧  绿线  因为你目的就是为了拉低绿线电平吧

网友:
好厉害, 楼主! 这要是给我修就报废了

网友A:
12PIN是与门电路的12脚,你要连系着我的叙述看

网友:
楼主  对电路很熟悉哦

网友:
一直搞不明白,这个电路当中的延时到底起的是什么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PIN是与门电路的12脚,你要连系着我的叙述看

对不起啊  是我看错了  谢谢你

网友B:
厉害  就是不明白 为什么接个二极管

网友:
高手啊        在哪里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厉害  就是不明白 为什么接个二极管

门电路在电路中的作用是信号控制,在其他电路设计上是要附加上拉电压的,我这里是直接使用它的控制原理,但没有上拉电压,所以当开机后桥接管了PSON的开启信号后,电压会被门电路这个芯片拉低,所以要接个二极管来避免这个现象的发生

网友:
能改电路的我都是昂暮

网友:
楼主很专业嘛。学到那部田地有啥方法没有呢。咨询中哟。。。。。。

网友:
看的出来还可以

网友:
蛮牛的, 值得学习

网友:
说句实话。佩服你

网友:
没看懂。有点乱。门电路到底还是参加了开机。

网友:
学习了 正好有个一模一样的板子 改下 还快些 就不慢慢查线路了

网友:
我以前北桥没供电就从CPU下管拉的电压不过开机没几分钟就烧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