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E诊断卡飞线(会的就不用看了)

楼主(2011-12-31):
坛里搜索了下好象没人发过笔记本诊断卡飞线的图,好多新手也有疑问诊断卡飞线是什么意思。高手们就略过好了
笔记本主板设计繁多,信号接口定义也不同,所以有的板能直接插上就能跑码,而有的就不行。
所以我们大多数维修当中必须要根据板的电路图来为诊断卡飞线才能正常使用

的确是不够完整,机型是方正S650N的PCIE,看下图

补充内容 (2012-1-5 22:56):
唉,再补充下:买的诊断卡针旁边都标有信号,对应主板图纸接线就行了,前提是要有主板的电路图。飞线是因为不是所有的笔记本PCI-E都对应坛友买的诊断卡所以才要飞线

补充内容 (2012-1-5 22:59):
小小学徒工说的是不对的,就因为PCI-E针断卡对应的主板接口脚位不一样才飞线的,要是插上就能用,还何必飞呢?

补充内容 (2012-1-5 23:08):
再补充点:其实大家也不要把笔记本的跑码当成一种必要的判断,AMD平台的本CPU坏了也有跑一大串码的,所以,只要看跑不跑码来判断问题,而不必要去寻求跑什么码

“只要看跑不跑码来判断问题,而不必要去寻求跑什么码”有同感,只能作辅助判断。
PCI-E口上既然有信号了还飞它干嘛,所谓的飞线是指 PCI-E接口上没有相应的信号,从EC或者BIOS找到对应的脚位飞到诊断卡上
你的卡直接插到这个槽上不能用吗?

网友:
小美Mcy -5 神马都是浮云
我星依旧 -10 严禁灌水
bestboy -5 严禁灌水
fxlon -10 严禁灌水
众航网吧 -10 严禁灌水
珠穆朗玛峰 -1
小修本本 -5 严禁灌水
拂泪飞花 -10 严禁灌水

网友(点评):
笑得很嗨皮哇,遭扣安逸了哇 ,嘿嘿

网友:
朋友,你这样只是一个图片,并没有说明如何接的啊

网友(点评):
看了图还不会接吗?时钟,复位,帧周期,LPC0-3,还有个GND没有写出来。

网友:
楼主貌似也挺含蓄的吗  就这没了???

网友:
兄弟啊。。你这排线那里搞的啊

网友:
看不清楚呢
我不会

网友:
如何  接 还没有   讲 啦

网友:
我没你那么高呢,没有图纸的话我根本不知道主板上面LPC飞线接口的接线顺序~~`

网友:
没看明白......

网友:
楼主你的那些线是些什么线啊能说一下吗

网友:
嗯,有图纸就能飞了,其它定义记不住。

网友:
有点笼统。。。

网友:
看图就够啦一切都在图中

网友:
上个线路图啊

网友:
今天又学到好东西了。

网友:
兄弟 顶你  如果再详细点就更完美了

网友:
不会,学习学习。

fxlon -10 严禁灌水

网友A:
楼主能说的详细一点吗,让我们这些菜鸟也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说的详细一点吗,让我们这些菜鸟也学习下

已经很直观了啊,有接飞线的实际图,有电路图上用到的诊断卡信号,对应着接到诊断卡上各信号的针上就行了。
白色的线是买卡带的,细线是自己接的漆包线

网友:
飞的也太多了吧

网友:
仔细看了下  没有看懂

网友:
这个没试过,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学习了,,,
好复制呀,,

网友:
还是有点不明白楼主说的那些东西

网友:
新手第一次见,好像有点麻烦呀

网友:
好贴,应该加精

网友:
shuo  le   yi  ban   bu  xian   ye  me?

网友:
机器没开始修,飞线倒是飞啦不少,麻烦不麻烦呀

网友:
很精彩   值得学习

网友:
以前找了很久没找到,谢谢楼主把贴出来了,但现在又波波了,很方便

网友:
建议  学习一下示波器  AMD  多备几个U

网友:
牛人天天有 今年特别多

网友:
买这诊断卡是鸡肋!

网友:
新手乍练  看不懂啊

网友:
实话说  修电脑 我很少用诊断卡

网友:
l楼主下面呢?

网友:
飞过一次华硕的,没成功

网友:
直接 诊断卡 上面有标示的

网友:
这个飞线太麻烦了!!!

网友:
相当不错啊  看了很有帮助   但是一般很少用诊断卡

网友:
怎么没有明细啊??

网友(2014-11-19):
很不错  不过我一般不用笔记本诊断卡,都是看电流表的电流变化来判断,一般没什么问题

网友:
必需要九条线

网友:
只要7个信号?这飞得感觉很乱……

网友:
不错,提示很好。

网友:
这么多人减你的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