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老师们指点东芝M500解密问题

楼主(2011-12-31):
麻烦问一下各位老师和各位高手一台东芝笔记本 型号为M500  此机器是给客户换板 问题是板换好后一开机就提示:PASSWOrd=  于是将硬盘拆下来就提示硬盘错误hdd-error  将光驱在拆下来就提示光驱错误 cd-error之后又出来password=  提示 麻烦问一下各位老师和各位高手如何解决 麻烦指点一下 感谢了

网友:
PASSWOrd    是密码的意思       解下密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原来的密码芯片还在吗 ,是不是和ibm一样,更换密码芯片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机子密码是在密码芯片里面的

网友:
找芯片换下看,前面客户有设开机密码.

网友:
这个解密很简单的,不用拆开 即可搞定。

网友:
东芝官网提供Bios,您在东芝官网下一个Bios刷一下Bios试试。

网友:
依次按ctrl....tab....ctrl........enter
最后对照M500的pdf

网友:
刷个BIOS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