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320开机报警。通病

楼主(2011-12-31):
我在论坛里看到好几个帖子都说到了这个问题,开机不插内存响两声。插上响4声。电流在0.84到0.96循环跑,插不插内存都是一样。请问可有那位师傅遇到过这种问题并解决了的,能不能分享下经验。

网友(点评):
接住开关,关机,再开看看,不然BIOS,先咯.

网友:
怎么没人回复啊?、

网友:
我也有一台郁闷呀   要搞显卡了

网友:
1320,,好像没修过啊,

网友(点评):
板超薄, 显卡在一个很角落的地方.BGA有点难度.

网友:
没修过,不知何因。

网友:
一般是显卡的问题  做一下看看

网友:
好像修过,今天啥故障忘记了,记不得了咯

网友:
抓一下波形,看内存过了没有

网友(2012-02-01):
楼主有没有示波器打下内存看看过了没有 如果过了就是显卡问题 做事判断问题要谨慎哈哈以免误杀

网友:
先看板子是否被修过    要是没修过看插内存和不插内存电流变化是否相同   这毛病确定故障点不难的  跑内存后循环就杀显卡  不跑内存 无非就是南北桥空  认真测一下  就可以上手修了

网友:
应该是显卡吧

网友:
我这个电流对哦啊0.8左右,帧信号有波形,就一段波持续0.5秒就没了,不知道有没有跑U

网友:
可能是显卡吧,内存应该过去了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内存条口跟主板直接存在虚汗。有检测卡查下看看跑什么码

网友:
1320的板子没见过,是和1310差不多吗

网友(2014-11-17):
会不会不过内存,是北桥的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