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新手,维修主板时无从入手,求各位老手给电经验

楼主(2011-12-31):
小弟22岁,本人一毕业就做IT不过一直做销售,后来发现这样不能过日子的,就上网看视频学习修主板求出路,学啦一个多月。不知道是不是我没有这方面天赋呢!现在有一块坏主板能着机,但没东西显示,表面看这块主板没有任何元件问题,求教 。谢谢

网友:
自己沙发自己坐。有经验的麻烦留几个字

网友:
擦下内存  看看看

网友A:
那你有没有测试卡  插上测试卡    看看看炮 什么数子

网友B:
看看跑马没有老哥我比你小一岁哦。学了半年了。懂点小问题可以KO大的不行。原件坏了大部分要通过检测才看得出来的问题。查检测卡找找问题哈

网友:
哈哈 大哥你啥都没有 也想做维修啊 建议先从维护干起吧 最好报个饼哥的主板维修远程班 对你很有帮助

网友C:
用诊断卡看跑马代号,查找问题就容易多了

网友:
元器件的好坏,不是看出来的,是用表检测出来,而且,要有基本的检修思路,否则,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检测。

网友:
理论很重要,学习也更重要.

网友D:
要知道电路图啊。。自己揣摩的话很难额。。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有没有测试卡  插上测试卡    看看看炮 什么数子

跑过啦。。没有数字 。CPU是 intel的P4 516 主板是964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要知道电路图啊。。自己揣摩的话很难额。。

电路图?那里弄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用诊断卡看跑马代号,查找问题就容易多了

检查卡没有数字显示

网友(点评):
没数字可显事就大发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看看跑马没有老哥我比你小一岁哦。学了半年了。懂点小问题可以KO大的不行。原件坏了大部分要通过检测才看得 ...

兄弟请问一下你是怎么学的?求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E:
检查卡没有数字显示

那就要先看看诊断卡上的复位等是亮的吗
如果是的话就要先查供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路图?那里弄啊?

刚开始去看些简单的电路视频吧。。先入门吧

网友:
不显示 ?  插诊断卡 看看跑啥码。

网友:
基本检修思路还是要有的吧,万用表要用好吧.

网友:
诊断卡复位灯亮不     先学学基础的吧  理论

网友:
给 个3板斧,查CPU供电有没有,没有查供电,查bios的31脚有没有复位,没有复位干桥,有复位就刷bios,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检查卡的RST开机闪啦3下就没闪啦

这种情况比较麻烦了  有可能是cpu坏 也有可能是cpu座子虚焊,还有就是南北桥虚焊  南北桥直接 的总线 北桥与cpu之间的总线   还有就是bios也有可能引起不跑马  还有可能是串口芯片 等等

网友:
楼主,我跟你一样啊,对硬件维修比较感兴趣,可没有基础知识,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网友:
找个培训学校好好学习一下吧

网友:
先了解下主板供电的几大电路,找下相关的视频看下。而且你IT方面的人脉应该可以,就像你说的跑了两年,应该有人吧,等你对主板维修懂了,通过的你的关系向这方面发展不是很难吧

网友:
能把故障说得在详细些吗,不亮机的原因很多的,慢慢来吧,我也是新手,压力比你更大

网友:
插诊断卡看看代码,建议从电子元器件的原理,好坏判断学起。

网友:
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说一下就会修板子了。我都是历经千辛万苦,拜师,进厂等苦研多年才学会的……

网友:
电路检修从哪里可以开始学啊  指教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兄弟请问一下你是怎么学的?求方法

我是学习修电脑的啊。还是个新手呢。不懂得还多的很哦,小问题可以帮上忙大的问题就不行哦。

网友:
说实话板子上的电路我大概晓得有哪些,至于怎么一一找出来那就欠干火了,

网友:
路漫漫其修远兮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兄弟请问一下你是怎么学的?求方法

怎么学?  维修就是要耗时间来学

你才一个月,呆过半年之后你就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
楼主。。慢慢来。。希望在眼前。但是肯定经过很痛苦的一段时间的。我现在就是

网友:
哥们儿我有一个我觉得不错的资料你要不要啊要的话Q我我传给你QQ353018983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种情况比较麻烦了  有可能是cpu坏 也有可能是cpu座子虚焊,还有就是南北桥虚焊  南北桥直接 的总线 北桥 ...

太深奥啦。兄弟

网友:
楼主。。慢慢来,相互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E:
检查卡没有数字显示

诊断卡没数字显示是不跑码...INTER的就从CPU开始查嘛...

网友:
拍个图到时可以给你看看,哈哈

网友:
把显卡擦擦看看能不能显示出来

网友:
诊断卡坏了吧。。至少还有个FF 00 啥的吧?呵呵

网友:
去网上找刘坚强出的主板维修教程仔细看下,看完应该就知道怎么修了,当然,你要报远程学习,我也不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太深奥啦。兄弟
如果是座子虚焊你用手紧按U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太深奥啦。兄弟
时间稍微长点 多懂一些也就不觉得深奥的 也就那样做的 是在不行就不要再往下花时间了 如果你想练继续就可以更深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