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犀利问题 求指教

楼主(2011-12-31):
联想旭日420的机器
插硬盘触发掉电 0.03掉到0.01 拔掉硬盘或者换上自己硬盘正常上电
他的硬盘在别的机器上测试又是好的 郁闷
现在都不能确定是主板还是硬盘问题了
掉电
硬盘

网友:
不同牌子的硬盘吧 我也遇到一块这样的 只能等客户硬盘坏了 在卖掉了 呵呵 反正现在硬盘贵 不怕出不了手

网友:
那硬盘应该是不兼容所造成的。

网友:
联想F41,出过这种问题,不认原硬盘,看硬盘接口电压是否正常,正常加焊南桥就可以。

网友:
不是硬盘问题 是主板问题 有时候光驱和硬盘同时插就不开机了 不是南桥问题 南桥已经换过了 还是一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