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61I不开机

楼主(2011-12-31):
有时候IBM R61I待机0.01,3V5V有,开关也有电压,但是不能开机,有时候待机0.05就可以开机了,不知道什么原因,哪位大侠可以帮我分析一下什么问题,我应该查什么地方
不开机

网友:
检查KBC的信号啊

网友:
待机0.05可以开机说明好办,查下3,5V产生电路既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