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宝充电电路急救!!

楼主(2011-12-31):
联想F40的机器 客户本来是进水
拆机后看到CPU供电部分有腐蚀的痕迹
用洗板水刷干净后发现有一处短线 连好后顺利开机
测试也没有问题
客户拿走后发现不能充电 有时候插上电池用适配器开不了机
拿回来重测 发现插适配器不插电池100%能开机 插上电池用适配器开机后发现电池0%的电量 插上电池用直流电源 待机电流0.1A不充电  判断可能电池有问题
正好第二天又有客户拿过来一台F40 说是长时间不用 回来后开不了机
拆开后 发现又是CPU部分电源管理芯片附近的元件腐蚀 两根飞线解决 这台很正常
将上一台的电池插到这台上 用直流电源待机电流一开始0.3A 然后上升到2.0A
能充电 电池没有问题?充了5分钟 拿到原来机器上进系统看28%的电量
肯定还是有问题
心想有一台一样的机器 还修不好 小样 不就是仁宝的保护隔离嘛
但测下去头都大了

两台插电池 用直流电源 测相关的电路
像电池接口7个脚、BATT+、CHG_B+正常 稍微有点差别的就是第一台不充电的BATT+电压12.几V 第二台11.9V
但第一台就是充不了电

偶然一次 没插电池 用直流电源发现不能充电的主板量BATT+发现电压有6.68V 这个电压有点不正常
和正常的板比较 好板BATT+电压是1.4V

其他方面没有进展 就摸摸这个BATT+不正常的吧

但又是一头雾水 把图一上的PQ11 PQ13 PL4 PC41 和图2中的PL3和BATT+有联系的全拆了BATT+电压还是6.68V
                          图1

                           图2
附联想F40图纸一份
天逸F40

网友:
可以是一个50K的电阻坏了

网友:
楼主机子后来修好了吗  修的什么呀

网友:
期待结果,应该是还有地方烧坏了,不然哪里来的6.多伏电压!

网友:
BAT电压不用管 量充电管G极

网友:
没进展!唉 有对比的板子都修不好

网友:
我在想 不插电池 DC_IN有的时候 是不是BATT+是0V才正常?
那么这两台充电部分都有问题?

网友:
已解决!换charger MB39A126解决
发现这个主板的充电管理芯片特别容易坏测试过程中好板的管理芯片也坏了 不插电池 用电源BATT+有19V············插电池 用适配器 开不了机 南桥晶振下面的LED805和电源指示蓝灯常亮 第二个充电指数灯闪换39A126好了
以后有谁碰到相似的问题 不插电池直接量BATT+ 1.4V左右正常不正常的话 直接换39A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