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自接电源延长线问题

楼主(2011-12-31):
为了维修时的方便,把一个电源与主板的连接线延长,为了接起来方便,把所有的颜色一样的线都接在一起,接完了电源能正常上电,接到主板上也能上电,但是会档码,不显示,请问这个会是什么问题,什么原理?电源同样颜色的线不是都直通的吗?

补充内容 (2012-1-5 10:58):
已解决,就是线径问题,

网友:
你接的线有多长?

网友:
你把电源拆开就知道了   我记得橙色的是有分开的

网友:
虽然是,但要注意CPU的电流是很大的,你用的线可能线径小了,要不就是你接错线,或主板问题

网友(点评):
主板没问题,线肯定没接错

网友:
有焊接吗?那线有必要这么长吗?

网友:
太长了  建议去掉延长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