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 OB2269CP 的进来

楼主(2011-12-31):
用   OB2269CP    的进来,,,,空载有12V,,,,有负载的时候只有4V左右,,,,,,,,,

网友:
这是个难弄的问题。可能是负载短路。反KUI电路。电源部分

网友:
我今天遇到一列,换光耦后ok了。你参考下

网友(点评):
光耦换过

网友:
输出升高为负载有短路或反馈电路有问题

网友:
这个OB2269是新换的吗?原来是什么故障啊

网友(点评):
二手的,,,我同事修过,,修不好,,丢给我

网友:
你换下旁边的22UF25V的小电容,或者把光耦和它旁边的小三极管都换了!应该是加不上负载,振荡电路有问题!

网友(点评):
你说的是431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