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g31m-es2cbios坏,修复

楼主(2011-12-31):
ga-g31m-es2c双BIOS主板

测得各供电正常,测试卡复位灯小频率闪烁,主复位电压0.5V, ide复位5V

前天修到一块GA-G31M-S2L的板子,各供电也正常,主复位1.8V,ide2.6V,是刷BIOS解决的。

怀疑这块板子也是BIOS引起的,上百度在一家网站找到关于这ga-g31m-es2c板子同类问题的维修经验,

主板上两个bios,所在 凸形 位置的为 主BIOS 短接其1脚和8脚,然后开机,这下就跑码了,D1-26-直到有显示后,然后松开短接,

然后主板会自动重启一次,然后再进行开机关机,就正常了,此板修复,试试尽然成功了,这是技嘉双BIOS技术啊,用这样的方法

使副BIOS为主BIOS进行恢复

网友:
BIOS坏 会引起电压不正常  我菜鸟 今天 学习了

网友:
技嘉双BIOS  已经遇到好几块了!都是这个问题就是没解决下次知道了!

网友:
用镊子短接主BIOS第1脚和第8脚在开机就可以启动技嘉的那个备用BIOS刷回主BIOS了。

网友:
难道双bios刷写出问题,能否用这招恢复。

网友:
请问楼主。短接主BIOS的1脚和八脚开机就可以恢复主BIOS吗。

网友:
楼主好经验!以后知道了。

网友:
可惜我上次那篇没有搞好,换了南桥,刷了BIOS,做了北桥
座子是好的,最好没有搞定,下次换北桥看看

网友:
是这样的啊,短接数据位脚,BIOS就会自动复位

网友:
学习了,看来大厂商的板子还是设计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