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跑00,怎么修

楼主(2011-12-31):
华硕M2V-MV主板诊断卡诊断00,是什么问题啊,CPU好的已确认

网友:
CPU工作条件没满足,光确认CPU好坏没用

网友:
还是要一步一步查

网友:
桥容易出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真TMD好- -

    跑00代表什么你搞懂没有?  就是CPU不工作

CPU为什么不工作?CPU的工作条件你懂了没?  附带:供电 时钟 复位 BIOS

网友:
你还得多多学习啊,你直接说主板跑00。我想你连最基本的供电都没查吧,

网友:
你查查CPU供电问题,内存供电北桥供电南桥,,,供电正常刷BIOS吧

网友:
多数主板都是这样子的,那里不行修那里,懂的都知道的

网友(2012-01-31):
主板不跑吗,加焊单桥能解决

网友:
都没有关键点的测试电压出来,不好给你方法

网友:
绝对

供电时钟复位 是肯定的,BIOS 不是绝对的吧?

网友:
CPU工作条件没满足

网友:
换主板再试一下吧

网友:
先查CPU工作条件

网友:
查电压先

网友:
能跑00有戏拉,我主板还没码呢。连码都没有。

网友:
先差CPU供电,供电够 的情况下    大多都是桥的问题  AMD 主板桥容易出问题

网友:
先测主板相关供电是否正常!再测数据线和信号点!

网友:
先看CPU,再看主板,有的内存有问题也不跑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