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什么情况下会烧显卡

楼主(2011-12-31):
有台机子  显卡坏了 我换了块旧的上去 过几天又坏了 会不会是主板有问题 把显卡烧了 我用PCI-E打值卡 12V 3.3V 都正常 主板哪里不对 会烧显卡呀  求助中

网友(点评):
電流不足時....

网友:
典型的供电不足 会烧显卡,还有复位信号有问题也会

网友:
不会吧,怎么还有烧显卡的,,,是不是你显卡有问题呀

网友:
会不会太巧了。你是换的二手显卡吧。搞维修的有可能还做过GPU。做过GPU的显卡本来就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