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30B 问题

楼主(2011-12-31):
HP 6530B 自动上电0.87 1.05A不动 各点电压都出来了 北桥GE45电压1.05V 1.08V 1.8V 请问这个北桥的电压有组是1.08V吗?还是1.2V呢 ?上电到1.05A不动请问什么地方的问题
自动上电

网友:
换一条内存试试,不很可能虚焊了

网友:
内存换过 不是内存问题 插内存不插内存电流是一样

网友:
可以先测试一下过内存了没?

网友:
应该还没有过内存

网友:
前几天修过一台,情况和楼主差不多,重植北桥OK!

网友:
换北桥 情况一样 BIOS AD线无码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