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怎么看图纸请高手解释一下大概过程谢谢!

楼主(2011-12-31):
不同怎么看图纸请高手解释一下大概过程谢谢!我现在了解各个元器件的特性及作用还请大大们帮助哦

网友:
看看里面什么样的,学习一下

网友:
我也不是太懂,希望能有高手指点,不过基本都会说,慢慢看,应该没什么号方法吧

网友:
新手,请大师回答!

网友:
没基础还真不好说,最起码要知道符号代表什么才有得说

网友:
买本电脑维修书看看

网友:
你了解各个元器件的特性和作用了,那你知道它的图形和符号了  如果知道的话  最起码在电路图中也认识它了啥

网友:
经验。。很重要。。呵呵

网友:
最重要的要会分解电路,能分解出来,就好办了,这不是一两天能做到的,慢慢学吧。。。。。

网友(2012-06-09):
一般图纸最顶成 或最后一页 都有时序的  不会看元器件   就先学凉电压吧    我一开始就这么学的

网友:
看不懂没关系,现在会装系统就敢开电脑维修店的很多

网友:
我有点基础。但是看着看着就晕了 一直搞不懂什么是输出,什么是输入

网友:
多多研究,总会看懂点,我现在就是只看这一条线路,它是干什么的。坏了,会出现什么情况。

网友:
很难学啊  怎么学都学不会

网友(2013-12-02):
大家一块研究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