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主板通病维修大全主板通病大全 绝对超值

楼主(2011-12-31):
SIS芯片和NF芯片组的主板,BIOS才会影响CPU没有复位.
技嘉主板的ITE8712,这个IO是加密的,必需技嘉IO才可以代换.
NF芯片易空焊
技嘉:内存供电,一般是9916,还有旁边的2个二级管
8I845GV-RZ:很多都是北桥供电3054坏南桥发热
FAN 5093MTC的电源IC的板,其通病为5093MTC损坏,工作不稳定,主供电部分剧烈发烫,造成死机。在此提醒两点:1、此IC非常薄,大家在更换的时候,一定要掌握好温度,否则非常容易吹坏。
GA-8IR533 CPU座易空焊内存供电的两个二极管,场管易坏
845G 测试卡不跑代码.给北桥供电管子坏
P35-S3G:通电后会不断的自动重起一般是BIOS资料有问题
GA-8IR533的845系列主板内存供电的3055和边上二极管易坏,出现无代码
AGP插槽傍边的mos管(B60NH0)
M55SLI-S4 8脚BIOS引起不过内存,或桥空焊
ASUS: 内存供电部分一个4500M的8脚场管易坏,坏后1脚可以与5678脚相连,但是有的主板连后就容易引起蓝屏死机,就只能更换了.
845g 845pe 经常烧AGP旁的场管
8I845GV:北桥1.5V一只MOS管S输出无电压或电压低
P4P800:AGP旁边两3054管,回会出现南桥发烫但可以开机无复位
845: 表象为开机CPU没复位,南桥发热,会给人以南桥坏的错误判断,查给北桥供的MOS管,多数为软件击穿,更换一MOS管
P4B266-C: CPU超过赛扬2.0检测卡就会报C3 00-A8表面上是不过内存,实际上是CPU频率太高,不支持,只能用2.0以下的
ASROCK:内存供电部分一个4500M的8脚场管易坏,坏后1脚可以与5678脚相连,但是有的主板连后就容易引起蓝屏死机,就只能更换了.
P5S800-VM 给北桥供1.2V的MOS管和给南桥供1.8V的那两个组合MOS管易坏。这两个地方坏后都会出现诊断卡复位灯常亮的现象。还有就是CPU座易空焊跑D0
华擎:
K7S41GX:易坏内存供电1202
845pe,i865 cpu供电芯片和内存供电场管多半会出现问题,主板过电但不走码
昂达:
845PE,蓝色大板
此板用过一段时间后约一年左右 会出现一个严重的问题 无论你的电源多好 它的主供电电容极易鼓包 然后Q1极易击穿此时修此板前一定要先测北桥穿没穿 我修过很多
块了只要Q1短了引起12V短路开机保护 那么此时北桥必穿其实12V短不一定是NB穿了不过在845系列主板中北桥需要三组供电 其中有一组为CPU主供电 为Q1输出Q1短路 12V进CPU主供电的同时也会进北桥此时北桥在我手里击穿为100% 最起码昂达845系列主板是这样.
N61电容爆给北桥供电RT9202坏北桥空焊占90%
精英:
CPU座极易空焊,还有BIOS 资料也及易损坏
NFORDE5M V5.0 网卡芯片易坏
顶星:
P4T800,黄色大板,通病是主板跑数00或FF。其I/O芯片
为ITE8705大都是此芯片坏,更换后OK
TM-815EB 主板电容爆,换了后还是不亮,用CPU假负载测CUP供电:内、外核电压、主电压都为零,参考电压1V高达3V,换了RT9238就OK.
810T:紫色的板型.故障现象为开机自动上电.RST灯常亮.关机关不了主板不工作..换IO问题解决 IO为W83627HF-AW
SOLTEK的845:不插显卡不上电
INTEL原装主板:通病是BIOS
FOXCONN:
P4M800P7MB-RS2H 主板不加电,为南桥待机电压短路
V星:
845MS-系列:南桥待机电压没有的話,90%是一個小三級管
壞,止三級管多為t04.1p型号.位于AGP槽与PCI槽中间,止管连接PCI槽的第14脚.可跟线查找故障点.
845和865的板易出现键盘不能用的情况,修复起来不太好修复,直接从电源引过一个5V接上去就可以了
公包主板:
845GL,红色短板子,接上ATX南桥发烫,把内存边上的和南桥边的的二极管换了就OK啦!!
众诚
845E红色板,不过CPU.给AGP供电场管软击穿.造成内存供电场管发烫.换AGP供电管后全部OK
奥美嘉
845南桥发烫,AGP供电没有供电,AGP的MOS型号为3055,有供电输入,却没1.5V输出
七彩虹
内存供电的1.8V

网友:
谢谢大师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