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ng路由器有丢包是什么状况

楼主(2011-12-31):
是网线还是路由器的问题呢,刚开始ping的时候没事 时间一长和就开始丢包

网友:
网线质量、超过距离、水晶头、网线做法、交换机、路由器、电脑,一切皆有可能。

请看看置顶贴,一步步测试后在找问题。

[转载]用“Ping”命令排除局域网故障(网络功能不正常的都可看看)

网友:
几个包丢几个啊

网友A:
我也有过丢包的情况     我一开始以为是路由器问题 、   结果我直接连上猫  时间长了也是丢包、最后发现是电信的问题  换了个端口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过丢包的情况     我一开始以为是路由器问题 、   结果我直接连上猫  时间长了也是丢包、最后发现是电 ...

是路由器啊,ping的路由器 跟电信有关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路由器啊,ping的路由器 跟电信有关系吗

那我不清楚了  我是宽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