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4736 待机大电流

楼主(2011-12-31):
4736 。。。cpu 后面的nec 大电容换去6个330 电容,然后现在插上可调电源,待机0.3A,然后几秒后掉回0A..不触发。。。没图纸。。。求一图纸~或维修思路~谢谢了~

网友:
不会吧  重新换好的电容看看

网友:
0.3A应该有发烫的了  摸摸吧!
没记错4736是仁宝的主板,待机那么高重点查B+前级··

网友(点评):
高手就是高手,言之有理!

网友(点评):
是换了NEC电容后掉的吗?不是的话看下哪个电压没有出来!

网友:
NEC电容貌似只有用在东芝出问题的比较多,,,其他牌子使用出问题还很少见过,,查是否有短路,,仁宝的点火回路容易出问题

网友:
原本情况是这样的。。是个二修笔记本。。。。同行拿来是说几个小时后回自动关机,拆开来看,nec电容已被换成4个330和1个470...然后我开机是3秒关机,我就换成6个330....之后就变成待机0.3A 四秒掉回0A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