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 捷波主板开机就死

楼主(2011-12-31):
网吧一块捷波主板开机就死连硬件都还没用开始识别就死机了  是不是南桥问题 高手解答一下

检测硬件,就死了,应该是桥的问题
进系统就死吗,还是进BIOS画面呢

网友:
是不是到出现主板品牌那一幕就死了  那你就准备换南桥吧

网友:
你太说模糊了,说仔细一点

网友:
就在logo就死了我以前也遇到过 但是加焊南桥就好了 这个还没有过质保不敢乱加汗

网友:
南桥虚焊了!在保修期内就拿去保修,没必要自己折腾,万一折腾出人为,那就没得保了。

网友A:
是不是假死机? 假死机就是键盘没反应 如果是真死机 就看南桥和外围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假死机? 假死机就是键盘没反应 如果是真死机 就看南桥和外围设备

直接死机了 键盘灯就不亮

网友:
挡外设,最小化硬件试试,不行就刷BIOS,拆声卡,网卡。。。,最后还是不行就换桥了

网友:
有时会我很奇怪,既然主板没过保,去保修就是,你想维修,又不想动它,除了刷BIOS还能干啥??

网友:
就是典型的外设不过~~~~最小化测试~~先小后大

网友:
是不是内存有问题呀,内存不良也会造成卡在LOGO那不动的

网友:
好复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