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过显卡

楼主(2011-12-31):
华硕的M2v主板显卡报警不过,换显卡也一样,大侠们给帮忙看看,什么问题

网友:
加焊北桥试试啊

网友:
跑码是多少啊?  PCI E插槽的16对耦合电容打阻值看看  判断北桥是否虚焊了

网友:
估计是北桥问题  楼至加北桥试试

网友:
先刷BIOS,然后看北桥

网友:
查显卡供电MOS管。

网友:
先查供电  在对地打阻直看看

网友:
先测测几大工作条件    然后干北桥

网友:
谢谢各位,搞定了,是内存主板挑内存,竟然报显卡,哎真是无奈啊

网友:
还有这回事、张点记性了,不过AMD。一般不过显卡。大多数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不过显卡吹北桥,一吹就好,,,只要你不要把芯片吹坏、了

网友(2012-01-30):
显卡不过一般是桥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