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 独显 965的北桥 掉电问题

楼主(2011-12-31):
    今天接了台HP V3000 965平台的 拿来时不显示  加焊了显卡 显示了 但是准备装系统的 用XP 的PE 进到滚动条哪里就蓝屏了。代码000什么5A 还是A5 记不清了。后来换了 W7的PE进到了桌面 几秒后就掉电了。显卡是630 -A2 拆掉硬盘 进也是一样 内存换过。有哪位高手碰到过这样的 来点实在的回答 别太笼统 会晕的哦。在线等 谢谢了

网友:
会不会是显卡本身的问题呀,换个片试试看看呢,不行再刷个BIOS试试看

网友:
硬盘接口模式

网友:
谢谢大家问题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