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啊

楼主(2011-12-31):
大虾们,请教个问题现在QQ点开成这个样子了由于应用程序配置不正确,应用程序未能启动,重新安装应用程序可能会解决这个问题。 装几遍了都不行,除了装系统没有其他的办法了嘛?

网友:
那就装系统吧 系统文件坏了 是不是中毒了 遭把系统文件杀了呢

网友:
参考 http://hi.baidu.com/166161/blog/item/d2e32ec29f0a23d638db49e6.html

网友:
可能是你的当前用户配置文件没有权限更改,或者是注册表。

网友:
你的电脑里可能缺少 VC 2005 2008之类的运行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