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刚添了个42寸创维液晶看不了png格式图片

楼主(2011-12-31):
不是看不了,而是大点的png图片看不了。3600×1600多的图片不能看,是不是不支持呢?
小点的图片png,jpg,都可以看。可以放大到4倍。
是不是缓存不够,还是芯片的问题(是不是低档了些)

网友:
这种液晶如何升级,面板只能接机顶盒和dvd,不能接普通有线头,有usb接口,没有vga头?
换板可以解决吗?
版本是创维 42K03HR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你想知道,也不让你知道

网友:
转化格式化

网友:
压缩一下看看应该可以的 或者是你的芯片低端

网友(点评):
有可能哦,不知道这种电视支持图片的最大尺寸是多少?我的图片尺寸很大,小的就可以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