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39超级疯狂症状!!!

楼主(2011-12-31):
大家看看这个笔记本怎么了?客户说自己本系统坏了。做XP一切正常,不掉电不重启,回家玩了个把小时就给我打电话说电脑又出问题了。自动关机,自动重启。客户把电脑放我这了,我以为系统没做好重新做系统,做系统过程中非常稳定,不掉电,做完系统玩了1个多小时正常极了。手动关机,再打开进系统后没一会就重启了。是保存设置这样的重启,不是直接掉电那样的。然后就是无法通过自检了。开机马上就关机,过后又自己开机,反复这样。。。。。愁了。硬盘我都低格了。故障还是这样。如果硬件问题,做系统过程中应该蓝屏或关机啊。只要做系统一切正常。。。高手指点。。

网友:
没人帮忙我先坐会沙发吧!!

网友:
从简单开始,测测开关接触是不是有问题,感觉开关有轻微短路的嫌疑。

网友:
看键盘或开关键!

网友:
建议更换硬盘试试,不行可能是南桥有虚焊了,上次遇到一台和这种故障基本一样,做南桥后好了。

网友:
你就拆了键盘跟开关板,再试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