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G31主板不触发

楼主(2011-12-31):
技嘉GA-G31主板,775CPU接口,G31北桥,82801GB南桥,ITE8718F-S(HXS)(带GB字样),此主板不触发,开机排针电压5V,电源绿线到IO引脚5V,其它脚电压比对图纸也正常,具体脚位有点忘了,RSMRST#电压3.3,更换I/OITE8718F-S(CXS)(带GB字样),依然不能触发,强制触发没发现有发烫的元件和芯片,后来更换南桥后主板能触发了,但是码卡复位灯正常闪烁后无任何代码出现,刷BIOS依旧,后来将原板IO换回去,主板点亮,看来带GB字样的I/O一定要型号,版本,GB这些关键字样都对上才行,不带GB字样的ITE8718F-SI/O不分版本号可以互换,换过好多都正常点亮,唯独技嘉主板一定原值代换,为此走了很多弯路,所以提醒大家,别犯小弟这种低级错误了,呵呵

网友:
在论坛可能就你不知道技嘉主板的I/O代换吧

网友:
应该都知道

网友:
赞一个,是有新手不知道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一模一样的换。

网友:
真有能力呀  换那么多东西  自己制造故障 自己修  多牛呀

网友:
学习了。不错每次都有新知识

网友:
是啊。技嘉的就是挑,一定要原型号的,,,,,待用的用不了的,我也遇到过的

网友:
吃一垫,长一智吧!

网友:
哎没意版本

网友:
南桥坏了哦

网友:
技嘉的IO都是跟其他的不一样的  带GB的跟不带GB的开机的脚位都不一样的

网友A:
82801GB特别容易坏掉,特别是供电都正常码卡复位灯亮过后无任何代码,多数都是GB南桥

网友:
GB是容易坏     技嘉的板子BIOS坏得多

网友:
不是迅维的学员,所以还真不知道,谢谢啦。

网友:
不过。如果是我的话、我也会先换IO。

网友(2012-01-31):
先换个IO试试看

网友:
GB桥 本来都很容易坏,技嘉的板子BIOS 也 爱坏!

网友:
技嘉主板南桥容易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82801GB特别容易坏掉,特别是供电都正常码卡复位灯亮过后无任何代码,多数都是GB南桥

我问一下 你换个南桥能拿多少钱?

网友:
主板维修一般也就收个30-50左右,换桥就不合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