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2JZ CPU温度过高

楼主(2011-12-31):
型号:ASUS K42JZ
版号:K42JR  REV:4.1
HM55平台
进水机
换了北桥,处理了供电部分的一些断线和烧坏的电阻
现在能点亮,能进系统
但是CPU风扇狂转,
因为CPU温度进系统就86度
不涨也不跌
刷过几个版本的BIOS
无效!

板子上的温控芯片,
只输出报警信号。
细看图纸
在U的部分,
没有看到“温度指针”一类的信号
估计CPU的温度信号应该是这样的:CPU------DMI总线------PCH-----LPC总线-------EC

看到很多帖子
这款机子,用了几个月就CPU温度86度

也许和进水没有关系
还是严重怀疑BIOS

求解
谢谢!
注:
1,CPU换过两只
2,手摸散热器,实际温度根本不可能有86度

网友:
那就换EC啊

网友:
忘了补充一下
EC换过的

网友:
你用什么软件测的啊?好多机子鲁大师之类的软件有偏差.一样用!

网友:
不会测温软件的问题!
一进系统,
风扇就狂转
最高转速!
这证明,EC却是是收到了CPU温度过高的信号,
从而控制风扇最高速旋转

网友:
难度题,要加分的。

网友:
既然手摸散热器温度不能有86度 ,    查查到 CPU温度检测高回路的阻容元件有没有质变

网友:
2010家电维修合订本笔记本维修栏中好像也有孤帆远影的贴子,不知是不是你呀,我看那个蛮厉害的.

网友:
还没有找到CPU温度检测引脚
这个板子的CPU温控芯片,指示返回超温报警值
不是温度指针一类的信号

估计是CPU通过总线传递的温度信号

网友A:
我记得3个月前修过ASUS  42J
故障原因是显卡不良,  (北桥周围进入茶水! 因它就在键盘的左手下面)
换显卡, 从做北桥, 烘干主板..   后开机也是风扇狂转, 后来查[我现在在家里,没在维修店里,家里没有图纸,只能大概说一下它的部位]显卡和CPU间的阻容元件,有一个三级管短路 三个电阻开路,两个电容短路.  换好后   在上机 正常了,
  您参考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3个月前修过ASUS  42J
故障原因是显卡不良,  (北桥周围进入茶水! 因它就在键盘的左手下面)
换显 ...

谢谢LSD这位兄弟
你说的”显卡和CPU之间的部位“
是指的是显卡和CPU背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