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存颗粒死活植不好

楼主(2011-12-31):
DDR3显存颗粒,用烙铁把焊盘刮平,抹上PD150焊宝,在用名片刮平,用DR3钢网对好,撒上颗粒,弄平,然后用TANA850风枪4挡风,600度吹,冒烟后能看到珠亮了,再吹10秒。分离颗粒和钢网,杯具从此开始,总有许多珠没焊在颗粒焊盘上,都在钢网眼中。我试过温度用400   600  700  800,时间最长都到过吹半分多钟,焊宝也尝试在吹颗粒过程中二次加焊宝,风力从2-6档都试过,就是植不全,颗粒和钢网分离时间从加热结束后10一直到冷却后,都尝试过,这两天脑袋大了好几圈,眼睛度数大了好几百,就差用手上的微型气割做颗粒植株了,极度郁闷啊~~

网友(点评):
600度 ?颗粒早挂了吧,给你分析下,10成是你焊宝的原因,效果太差,换40一桶的金宝来用肯定OK

网友(点评):
功夫熊猫,,厉害

网友:
LZ 试验下 拿下网 直接吹那

网友:
试过,拿钢网是紧张,手抖,歪了很多,也粘在网上了很多,尝试着吹吹看,结果又让风吹跑了很多{:soso__11696272222693663784_2:}

网友A:
纲网用洗板水清理干净
然后在颗粒的四个角 先吹上4个球

然后薄薄的刷层膏 这步很关键 一定要薄  目的是粘住球

然后撒上球 拿下网 最小风 380度 吹之

望说了 风嘴拿掉!!!!

祝你成功

网友:
嗯,要拿下钢网吹,焊膏要薄,风要小。

网友B:
手法问题,就这么几个球,手摆也不是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纲网用洗板水清理干净
然后在颗粒的四个角 先吹上4个球

我一直在用8MM风嘴

网友C:
我认为是焊锡膏质量问题,润锡不好,当然不上珠,换好一点的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法问题,就这么几个球,手摆也不是问题啊

136个球呢,眼睛都得花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认为是焊锡膏质量问题,润锡不好,当然不上珠,换好一点的试试。

不知道什么样的锡膏好点儿
推荐一下

网友(点评):
功夫熊猫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什么样的锡膏好点儿
推荐一下

我用的是AMTECH NC-559-ASM助焊膏。其他没有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是AMTECH NC-559-ASM助焊膏。其他没有用过。

嗯,我去基地商城看一下

网友:
网罩要用好  热度调整好

网友:
钢网每次植完都要清洗一下!

网友:
这个是有点悲催了...

网友:
植珠不能速成要慢慢练,不是一天两天就能练好,你要是有空有工具的话,找个废板多练,时间久了自然上手!

网友:
真的是600度的温度吗,也太高了吧

网友E:
嘿嘿~你也真杯具哈,跟我才学的时候一样的啊
先买盒好点的焊膏,然后再整一套基地那种钢网,那个不错,带钢网加热,练习的时候用0.76的珠子做82801DB的大南桥吧,那个跟容易点,风枪我用的是安泰信的850B,风挡2,温度450(这个没办法,这种风枪不怎么给力),去掉枪头,等到发热丝发红就可以干了,来回不停的移动,看到珠子全部发亮,一阵青烟冒起就快速移开风枪,动作快点取下钢网。好像网站有月饼的那个视频。你找找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嘿嘿~你也真杯具哈,跟我才学的时候一样的啊
先买盒好点的焊膏,然后再整一套基地那种钢网,那个不错,带 ...

其实,风枪不同,速度、温度也不同。我用852D+,速度5-6档,温度450度比较合适。

网友:
楼主用的有铅的锡球吧,用吸锡线吸净焊盘上的无铅锡,不然不容易上有铅锡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