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主板上电电流到0.26没有跳变,求助怎么修啊?

楼主(2011-12-31):
工控主板,是FBM的,集成显卡,工作电压24V,上电电流到0.26没有跳变,摸CPU微热,有时又能正常开机。求助如果按照不跑码怎么修啊?

网友(点评):
这个电流没有跳变,是CPU没有工作吧,U的供电正常吗?

网友:
不懂什么什么叫0.26没有跳变。

网友(点评):
你是十分新的手

网友:
压一压桥什么的

网友:
也不懂,等待楼主解决结果出来学习

网友:
到目前为止还没用过可以看电流的电源  才0.26的话估计CPU还工作吧

网友:
应该 还是一样的吧, 先电压,时钟,复位,  都有了之后,用示波器量信号, 可以看看电压 都有了没?

网友:
CPU没有工作

网友:
我晕,还铜牌维客

网友:
可以换CPU试试  再不行查CPU供电等信号

网友:
看看触发正常没   没正常找待机的3.3和5V  正常触发就看看几大供电正常不

网友:
集成板0.26电流无跳变,很明显的没复位吧。第一步就要查CPU复位,如果没有再查北桥复位和时钟。

补充内容 (2012-1-9 18:19):
0.26应该是时钟没有工作吧

网友(点评):
说的对,是没复位